楼主(2025-03-03):
   在触摸屏(NB7W-TW00B)上设定参数,设备停机断电一定时间(大概10多天)后再次通电运行,发现设备运行不了,触摸屏上的设定参数未丢失或改变,重新设定后也无效。检测PLC(CP1E-N40)程序,发现大多数设定参数变成乱码,只有强行置“0”后重新在触摸屏上设定参数才能恢复正常。
   触摸屏和PLC基本上是全新的,使用时间最多两年,断电也没多长时间,为何参数会莫名其妙变成乱码?其他有20+年的设备断电几个月参数都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网友A:
PLC上看电池配了没,配了量一下是不是没电了;

网友B:
估计电池不行了,前几天遇到一个汇川的H2U,程序没掉,就是数据不对,差不多也是电池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对你的景仰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听阁下一言,胜读十年寒窗,看古近风流人物,还数阁下!
这年头PLC都不自带电池了?

网友C:
欧姆龙不带电池的PLC,理论上是可以保存数据50h,实际可能有很大偏差,最好选带电池的PLC。

你的CP1E-N型是可带电池的,但并非是你买的PLC就有电池,电池需要另外单独购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对你的景仰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听阁下一言,胜读十年寒窗,看古近风流人物,还数阁下!
这年头PLC都不自带电池了?
CP1H是出厂自带的,CP1e要的话是另购的;

网友D:
搞不懂这个停电为什么不归零而是乱码

第一次碰到的时候是信捷PLC,搞了好长时间才知道是电池没电了

因为潜意识认为没电应该是归零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搞不懂这个停电为什么不归零而是乱码

第一次碰到的时候是信捷PLC,搞了好长时间才知道是电池没电了

因为潜意识认为没电应该是归零的

手册的意思是不稳定,随机,电池平时可以备几个,3.6V的,几块钱一个,无非是插头不一样。

和ETC里面的一样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这个机器好像是3v

网友F:
回复 楼主:
卖给你机器的不提电池的事?

网友A:
电池型号:CP1W-BAT01  3V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搞不懂这个停电为什么不归零而是乱码

第一次碰到的时候是信捷PLC,搞了好长时间才知道是电池没电了

因为潜意识认为没电应该是归零的
这个很好理解,存储器不是继电器
过去买个存储器器~比如相机存储卡,没啥要格式化才能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搞不懂这个停电为什么不归零而是乱码

第一次碰到的时候是信捷PLC,搞了好长时间才知道是电池没电了

因为潜意识认为没电应该是归零的

手册的意思是不稳定,随机,电池平时可以备几个,3.6V的,几块钱一个,无非是插头不一样。

和ETC里面的一样

能不能几个电池并在一起使用?是否可以增长使用时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搞不懂这个停电为什么不归零而是乱码

第一次碰到的时候是信捷PLC,搞了好长时间才知道是电池没电了

因为潜意识认为没电应该是归零的

手册的意思是不稳定,随机,电池平时可以备几个,3.6V的,几块钱一个,无非是插头不一样。

和ETC里面的一样

能不能几个电池并在一起使用?是否可以增长使用时间?

不建议,对于欧姆龙的PLC来说,很多PLC都淘汰了还是原装电池没换过,里面有超级电容,正常通电使用应该直接供电,只有PLC没通电的时候才会使用电池。

PS,刚才看了一下欧姆龙的电池是3V的,3.6V应该是伺服上面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E:
3.6v只要是早期PLC,触摸屏等

可以外接电池,没必要几个电池并着用
见过用1#电池外挂使用

网友H:
汇川的系统,电池低电压,整个系统的设置的张力数据混乱了

网友I:
没事的时候上一下电

网友J:
这个是电池保持的RAM,和计算机内存是一样的,上电不复位里面的数据都是乱七八糟的。计算机上电都是复位内存的,所以不用的都是0,你这个因为设置了保持,所以plc上电不复位这块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