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自吸泵改洗车机

楼主(2025-03-03):
家里有个闲置的自吸泵,想把它改成洗车机。要求不高偶尔用用。可行吗?各位大神

网友A:
能用,压力最大到4公斤左右,效果一般。

网友B:
只要有电源水源加上合适的水管喷嘴就能用
小心不合适的喷嘴水压弄的车里也有水

网友C:
用是能用
但如果还要去买管、喷嘴这些东西的话
觉得还不如直接买一套锂电池的那种,几十块钱,所有的东西配齐
使用起来方便、安全
公司有同事买了,感觉还可以

网友D:
当然可以

网友E:
回复 网友C:
那种洗车机根本不能用。。。压力太小。电池还不经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那种洗车机根本不能用。。。压力太小。电池还不经用。。
买对了还是可以毕竟是洗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是能用
但如果还要去买管、喷嘴这些东西的话
觉得还不如直接买一套锂电池的那种,几十块钱,所有的东西配齐
使用起来方便、安全
公司有同事买了,感觉还可以
水管和喷嘴都有,可以省钱啊。锂电那种同事买了说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种洗车机根本不能用。。。压力太小。电池还不经用。。
同事也说没劲,电池还不禁用

网友F:
220v的泵,选扬程尽量高的,流量尽量小,这样有冲力

网友G:
如果是买泵就没必要,这个价钱可以直接买一台高压洗车机,家用型的
如果是有这个泵,好需要买一套喷枪和水管转换接头,进水管和底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是能用

但如果还要去买管、喷嘴这些东西的话

觉得还不如直接买一套锂电池的那种,几十块钱,所有的东西配齐

使用起来方便、安全

公司有同事买了,感觉还可以
水管和喷嘴都有,可以省钱啊。锂电那种同事买了说一般

配件都齐了,那可以用一用

网友H:
可以试试用。

网友I:
试一试,顺便摸下功耗,哈哈

网友J:
前几年580元买了个小型洗车机,近期泵头有点漏水还能凑合用,那压力不是自吸泵能比的,自吸泵压力估计跟自来水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