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03):
在网上看到有用编码器接PLC然后控制伺服,两个同步转动,就是转动编码器伺服电机同步跟着正转或反转。转速也是一样的。。也想自试着玩一下,结果不行。。请教一下编程思路。。现在用的西门子1200,编码器一个,台达伺服一台。

网友A:
应该是吧编码器直接接伺服脉冲输入吧,不要PLC,我有接过步进,当时为了同步,编码器脉冲和步进每圈脉冲数一样,还有,注意编码器是NPN还是PNP,如果是PLC,就把编码器脉冲传输到伺服脉冲寄存器

网友B:
这个是很常规的操作,就是编码器做从伺服的给定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吧编码器直接接伺服脉冲输入吧,不要PLC,我有接过步进,当时为了同步,编码器脉冲和步进每圈脉冲数一样,还有,注意编码器是NPN还是PNP,如果是PLC,就把编码器脉冲传输到伺服脉冲寄存器

可以进PLC的,只是要那种支持手轮随动功能的

网友D:
试试编码器直接接高速计数器,然后把收到的数据直接反馈给持续脉冲输出指令的频率来控制伺服

网友E:
之前弄过,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1689

有更好的办法,电子齿轮还是凸轮,但是我去年弄其它项目测试只能单向跟随,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编码器直接接高速计数器,然后把收到的数据直接反馈给持续脉冲输出指令的频率来控制伺服
我现在就是用高速计数器接收编码器数据的,后面怎么处理现在还没有啥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