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转换开关如何更换?

楼主(2025-03-03):
关不死,漏水。没拆过这种。是不是把这个画圈的圆形手柄拆下,里面有固定螺帽?

网友A:
感谢张一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张一鸣
我拆不掉的也是去抖音找。还有些机器报警也是去抖音找。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现在抖音上找视频什么的很简单,有些拍个照就搜索出来了

网友C:
拆下看看胶圈是否有损坏,如果没有明显损坏,用水清洗一下,再装回去,压盖适力,多数都能解决。
这类问题多是水中泥沙,or压盖松脱(使用中手感能体会出来)
如果换阀芯,注意拍照片比较,尺寸测量一下做对比,阀芯有不同规格,避免买错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你是真牛啊,这都可以。

网友E:
现在很多问题,感觉抖音的教程已经很完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抖音上找视频什么的很简单,有些拍个照就搜索出来了
现在抖音比度娘强大太多了

网友F:
抖音现在集成了很多功能,很多问题都可以在上面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