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维伦屏单屏控制三菱FX1S和变频485通讯,屏不能读取PLC数据

楼主(2025-03-04):
一个PLC测试可以正常读取,用另一个PLC测试读取不出来,同样的程序,同样的数据线,数据线都是从屏接出,分别接PLC和485

网友A:
可能就是PLC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B:
PLC看下是不是正宗的;

网友C:
看一下参数配置是否一样,参数2是否打勾导致的

网友D:
是什么数据读取不出来
你这个应该是触摸屏出来两路信号,一路连接PLC,一路连接变频器
如果想在PLC里面看到变频器的数据,是需要经过触摸屏传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屏读不出来数据,也就是说屏不能通讯。奇了怪了,另一台PLC测试正常,这台PLC不能和屏通讯,程序,数据线相同,但是电脑下载程序没问题,

网友E:
重启电脑再试试吧,如果都是一样的,只能是不好用那台PLC端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屏读不出来数据,也就是说屏不能通讯。奇了怪了,另一台PLC测试正常,这台PLC不能和屏通讯,程序,数据线相同,但是电脑下载程序没问题,
新建一个触摸屏程序,不要加变频器的驱动进去,就只连PLC,看看行不行

网友F:
不能读的PLC的预设站号改了试试

楼主:
都试过了,单独写个屏程序,问题是从正常PLC上载已经包括程序+参数,下载也是程序+参数,上下载正常,就是屏链接不上

网友D:
先说说我的真实案例

PLC什么都不用加装,也不用设置任何的参数,通讯接口就是自带的422编程口

变频器根据手册设置相关的通讯参数就可以了

重点是触摸屏,需要增加两个驱动,一个是PLC的,一个是变频器也就是MODBUS RTU

触摸屏的通讯口,出来两路线,一路232接PLC,这里用的是PLC编程线

因为触摸屏是232,PLC是422,编程线刚好是有转换的,所以直接用就可以了

还有一路485,接去变频器

接线可以看看这个帖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6675,6071与6070的接法是一样的

看你这个不知有没有加装232BD板的,如果加装了的话,触摸屏里面的驱动应该要选FX232/485BD这个

如果也是用的编程口,那就什么设置都不用动

网友G:
plc编程口连接触摸屏 不需要设定

网友H:
和PLC走编程口协议或者计算机链接协议,和变频器Modbus吧,屏上需要两个口

楼主:
这是能正常通讯的D8120参数,按这个参数写入也是不能通讯,没有装232BD,直接在PLC通讯口链接触摸屏,485没接设备,同样但是正常链接那个PLC屏能正常读取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和PLC走编程口协议或者计算机链接协议,和变频器Modbus吧,屏上需要两个口
看他发的设置图,屏上应该有COM1与COM2两个口。COM1与PLC走232,COM2走的是485.

楼主:
实际测量通讯电缆接线图,是不是232

网友G:
PLC编程口是422的

网友C:
COM2的参数设置是连接的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读变频参数的

网友C:
COM2不是8420吗

楼主:
操三菱,同样是FX端口定义不一样,白忙活,

网友C:
回复 楼主:
别的PLC,扩展口不一样,寄存器定义都一样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操三菱,同样是FX端口定义不一样,白忙活,

这我得帮三菱说句公道话了

FX0 FX1 FX2 FX3 这些系列(哪怕是淘宝上的仿制品)的编程口定义都是一样的
全部一条编程线通吃

你这个是有人在电路板上动了手脚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他这个用的是扩展的BD下载口,看他参数设置的都是参数2,他误以为这两个口的参数定义是一样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用的是扩展的BD下载口,看他参数设置的都是参数2,他误以为这两个口的参数定义是一样的
也没看到PLC图片,怎么知道是扩展的BD下载口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I:
在9楼不是提供图片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9楼不是提供图片了吗

这是能正常通讯的D8120参数,按这个参数写入也是不能通讯,没有装232BD,直接在PLC通讯口链接触摸屏,485没接设备,同样但是正常链接那个PLC屏能正常读取

这个是13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