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04):
客户现场使用的是三菱FX3GA PLC,目前是通过PLC自带的MD8口和威纶通通讯,然后通过威纶通的穿透功能加了一个kepware采集数据,现在甲方客户要求直接读取PLC数据。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大连德嘉的ETH-X转换器,通过MD8IN口转成以大网直接跟现场的电脑连接通讯,通过MD8 OUT口连接威纶通的触摸屏即可,该转换器双网口的型号ETH-FX 2LAN特别适用于这种同时连接2台电脑的方案,性价比是极高的。

1、用于三菱系列 PLC 以太网数据采集,如:型号为FX1N/1S/2N/3S/3G/3GC/3U/3UC ,可通过它直接与上位机或触摸屏(步科、昆仑通态、威纶)通讯。
2、ETH-FX以太网转换器采用导轨式设计,35mm导轨安装,无需供电,它是通过连接编程口的电缆,由PLC供电。
3、将三菱FX系列PLC的MD8编程通讯口转成以太网,即编程软件/上位机软件或触摸屏通过以太网对 PLC 数据监控。

楼主:
大连德嘉出品的双网口ETH-FX用于将三菱FX系列PLC转成以太网接口
它既可以通过MD8圆头连接触摸屏,也可以通过网口连接触摸屏、上位机、或DCS系统
一般来说用网口连接触摸屏已经是主流应用
但此时由于国内自动化程度不断的升级改造,需要不断的将PLC信息传送到远端数据库进行节能及生产效率分析以及重要数据的历史存档或者临时编程,这时第二个网口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由于机柜位置已经提前安装完毕,如果此时加入交换机就没有预留空间了
因此大连德嘉的双网口以太网转换器ETH-FX就能非常完美的解决这一问题,为之后的扩充留出余地

网友A:
值得点赞!方便实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这个模块的手册说明书发一分,
18540531@qq.com    说不定我能用的上
方便的话透露个价格就更好啦,

楼主:
有的 已经发给您邮箱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