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05):
硬件:普通调速电机复杂动力输出(速度可调),分割器动作转盘,编码器反馈角度(0-360度循环计数,循环模式)

程序需求:用户设置停机角度,因为机械有惯性,所以需要程序控制电机达到准确的停机位置;

例如设置简单的程序逻辑,用户设置100°停机,做个简单的判断 当前角度==100度 则电机停止,停机,机械惯性肯定会跑到100+;

~~~~~~~~~~~~~~
功能块变量命名规范: ab_cdef,a=i,o,io,v i是输入,o是输出,io是输入输出,v是局部变量,b是变量类型,b,B,i,D,r BOOL,字节,int,Dint,REAL,CDEF是变量名,用中文。

例如ib_自动运行ing 便是输入波尔类型,名字即是意义,自动运行中。

~~~~~~~~~~~~
功能块输入输出定义  ib_自动运行ing,ii_编码器当前值,ii_停机位,ob_停止

~~~~~~~~~
硬件是汇川的easy,

楼主:
豆包给的代码

楼主:
能不能自动计算偏差值,让每次启停以后越来越准确,能不能用case语句,考虑电机停止机械惯性

楼主:
补偿值不要给初始化,作为可保持寄存器,避免用户断电启动还需要计算补偿值

感觉如何?各位。

楼主:
总结:

AI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编写代码,前提是用户看得懂,要求提明确,一步一步矫正,最终可以得到能用的代码。

其实,用户把各种信息描述完整,程序应该也能自己写出来了。

各位大佬有人用AI协助写代码吗?我感觉效率高不少呢,复制到PLC里面,简单修改一下,再调试一下就OK了

楼主:
豆包看看有没有啥问题;

网友A:
优秀!果然能物尽其用

网友B:
有没有实操检验一下

网友C:
我用AI豆包写论文,还挺不错的

楼主:
各位,实际测试了一下,
我写的逻辑有问题。

计算误差那个,每次计算是不科学的。

逻辑应该这样:
例:
停机位是50,实际停在了180,机械惯性130度,这个值如果没有调速的情况是不变的,<我的程序是每次计算>

程序应该逻辑判断偏差值师傅大于多少然后再计算实际停机角度值。

我在改改。

楼主:
我用脉冲轴替代编码器轴测试,调整编码器轴速度,减速时间。

测试如下:

1,计算出机械惯性,<每次计算>
2,计算出给定值,<+2是为了避免判断成翻一圈了>。

下午继续。

楼主:
搞定。
1,计算机械惯性。
停止信号输出的时候记录当前角度值,停稳以后记录当前值,2个值来计算机械惯性。如果停止的时候是300度,停稳了是20度,那么差值应该是360-300+20,正常从100停稳到200 就是200-100即可。

2,根据输入设定停机位角度值来计算实际停止值,机械惯性变化不大,计算停机实际角度值即可。如果是负数,相当于360反转多少度就行。

效果如下:(GIF)

今天摸鱼完成。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