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05):
调光的控制

网友A:
见过类似的,但没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类似的,但没这么大
也看不出来plc  触摸屏有什么作用
控制卡来控制亮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类似的,但没这么大
也看不出来plc  触摸屏有什么作用
控制卡来控制亮度的?
一般出来个模拟量控制亮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类似的,但没这么大
也看不出来plc  触摸屏有什么作用
控制卡来控制亮度的?
哈哈 看了这个回复想起20年前接到的资料(不完整的二传资料)~.......
凭啥说到PLC触摸屏?
请将有用的实质信息要到再发出来询问

网友C:
我做舞台灯光多年,像你这个思路来调光还是有点那个哦
调光控制
1.确认调节对象
2.根据对象确定控制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舞台灯光多年,像你这个思路来调光还是有点那个哦
调光控制
1.确认调节对象
2.根据对象确定控制方式
别人给的图纸 感觉是有问题的

网友D:
输出1500A/24V啊·········整个是个舞台吧

网友E:
1500A 得用多大的线??

网友F:
这种设备现在是不允许用的,肯定是不能过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设备现在是不允许用的,肯定是不能过检的。
看图纸上面 还是设计院搞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设备现在是不允许用的,肯定是不能过检的。
看图纸上面 还是设计院搞得
既然有设计院的参与,一定有其使用对象~好好在图纸上找
只靠没有遇到过的网友是得不到正确答案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做舞台灯光多年,像你这个思路来调光还是有点那个哦
调光控制
1.确认调节对象
2.根据对象确定控制方式

灯光的DMX512协议怎么使用的?以前接触过一点,忘记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G:
这个不用用自己写程序
整个行业中,用户只管使用就可以
灯光控制就算是编程序控制,也是所见就所得,说白了就和程序块的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