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05):
使用信捷XD5和DS5L伺服,不使用正负限位端子,又要有寻零和零点定位,如何设置参数?使用硬机械限位应该是可以的,信捷的没用过,应该怎么用?

网友A:
不使用正负限位端子,又要有寻零和零点定位

信捷表示“臣妾做不到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使用正负限位端子,又要有寻零和零点定位

信捷表示“臣妾做不到呀”

限位和参考零点不冲突,回零方式有只找零点的,但是找零方向要确认,零点必须在回零动作方向

网友C:
那估计要考虑绝对值编码器了

网友D:
DS5L手册里有个绝对值系统的案例,可以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使用正负限位端子,又要有寻零和零点定位

信捷表示“臣妾做不到呀”

限位和参考零点不冲突,回零方式有只找零点的,但是找零方向要确认,零点必须在回零动作方向

假设零点在左边,找零的时候电机是往右边走,如果没有限位,一直走下去那就会撞机的

正常来说有限位的话,碰到限位会自动往左边走的

网友E:
找零方向定好往零点方向就可以了,还有零点位置不要在正常动作范围内

网友C:
回复 网友E:
如果当前位置在0点负方向呢,又没有正负极限,伺服应该怎么动作呢

网友E:
这个就是只用一个原点的缺陷了,所以要把原点装在动作范围外面,这样正常跑基本不会出问题

网友F:
零点是否需要外部检测开关啊?如果使用参数零点是否需要绝对值编码器?一般我都是外部指定位置安装光电开关,通过回零来确定零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