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05):
DSG-02-3C6-DL
DS:电磁阀
G:板式安装
02不知道
3:3位
C不知道
6不知道
DL不知道

请大佬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用deepseek查了,但是回答不够清晰

网友B:
最原始的方法是看选型手册
最偷懒的方法是问豆包或深度
至于度娘,还是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用deepseek查了,但是回答不够清晰

这个没有统一格式的,每个厂家都有自己的方式,所以AI也不好回答
+8

网友C:
不关注这些,只看03-3C6这组。这个阀通常作为单个使用,也就是阀座就安装一个电磁阀,原因就是中位泄压,减小电机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