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驱动波形

楼主(2025-03-05):
大师们帮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波形有毛刺。

网友A:
首先先把示波器的表笔线排除一下,很多线抗干扰比较差。其次是每一路的波形对比一下,是所以波形都这样还是说只有这一路是这样的?如果判断结果是只有一路这样,那先检查光耦前端芯片是否正常?

网友B:
把刺拔掉

网友C:
测试点拍照,测试工具拍照。

网友D:
这个波形估计是没有装模块时的波形吧,要想得到真实的波形,每一路接一个1nF电容上去,这样看的才准确。

网友E:
感觉不是驱动电路的问题,毕竟前后两个周期出现毛刺不一样,不是振荡那种,应该是高频干扰。可以试一下在栅极前加一个nf级电容,看能不能消除掉高频毛刺。

网友F:
示波器带宽调低点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