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06):
ABB传动逆变器的进线侧(直流母线)正负极间安装的共模滤波器磁环温度偏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查了资料说是抑制轴电流和共模电流的,检查了现场接地和电机都没有问题,电机也更换过,有没有遇到同类情况的大神,给指导一下!

楼主:
就是这样的一个装置,非晶纳米磁环,上面没有任何测量或信号输出线,怀疑是逆变器进线测的直流母排里面的高频分量大了,电机更换以后也不行,总是温度偏高,检查现场接地及屏蔽电缆接地都良好,下一步准备校正一下电缆再看情况。

网友A:
是不是周围环境温度太高了,导致磁环散热困难,要不就是电线老化或接头松动,导致电流增大

楼主:
电缆接线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周围环境温度太高了,导致磁环散热困难,要不就是电线老化或接头松动,导致电流增大
现在怀疑有几点:1 电缆接线没有平均分配 2 逆变器的风机风量不够 3 接地或其他EMI/EMC问题 4 电缆绝缘性变差 5 逆变器内部问题(概率极低),现在准备初步检查排除

楼主(2025-04-06):
传动风机问题,风量不够,虽然风机在运行,但是没有专业测风量的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