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06):
   项目中要实现数据收集监控,需要多台西门子PLC与多台三菱PLC之间实时通讯,实现数据交互,不方便修改PLC程序,也不想用总线,因为要组态且成本高,所以找DeepSeek问了一下方案,居然还真的找到了合适的,采用IGT-DSER智能网关很快就搞定了:

   相关资源:

网友A:
我给问题加了一个定语~~~~~然后。。。。

说明现在AI还属于低智能阶段,只要定语足够多,你总让它说出你想要的答案。

AutoCtrl,一往无前.....一个论坛开那么多小号做广告有啥意义。

网友B:
怎么不跟楼主一样发一下AI的全部的思考过程+结果?这样我们找方案的真正比较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跟楼主一样发一下AI的全部的思考过程+结果?这样我们找方案的真正比较一下

你也是其中的小号之一,全部思考过程么那么多小号可以分别去各类AI中提问呀。

网友C:
不用网关,直接走S7通讯就可以,简单单机直接用,

网友D:
乍一看以为又是卖硬件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就是卖硬件的,而且骗过AI
看问题PLC如果要具备在网功能,还要具备智能网关,最后要做数据关联……
严格的说Ai审题不严

类似东西10多年前遇到过,不是很大,有232口,网口对接PLC,上位有网口,232口(说明书有多种型号选择)
适应PLC不是很多,上位软件也有几种
看过说明书,做PLC Link太简单了
当时那套系统有4个PLC+几台上位机,由于没有见到过就向上海厂家要了资料
关联数据特简单,可以用电子表格(厂家给的格式)做
然后用软件上传表格到模块就OK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G:
现在还在风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