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06):
接通I0.4,但是I0.5也跟着导通,进口货的品控一言难尽啊~

网友A:
进口货也会坏的。

网友B:
看看你输入口有没有铜丝头?先清理清理看看

网友C:
将4or5接线拆下来,orPLC停止运行
或可能其输出带动什么05反馈

网友D:
正常不应该啊。看下有没有短接的地方。

网友E:
进口货也是会坏的,如果你当年用过西门家的S5和6RA22你就会明白的

网友F:
可能是接线的时候不小心把铜丝掉进去,里面短路了,摇摇PLC试试

网友C:
既然说到品控不好,一般是新品出现问题,而且是成批出现问题
1.楼主这台在用的用了几年不详
2.检测方法不对
3.放慢视频,你在14s会发现4找亮,16s时5后亮,为什么?

拆掉接线再检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发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单点测试故障信号,却触发了两个故障代码,起初以为是I0.4跟I0.5接茬了,后面把两根线甩开,依然如此;视频中有一小段时间,I0.4单亮正常,但是绝大多是都是两个一起亮

楼主:
回复 网友C:
1.这是新的CPU,并没有出现成批这个问题(单位每月用量2位数,看着品控问题很多,实际品控问题概率不高)
2.如何检测?I0.4跟I0.5我都甩开了,,红色线是我单独找的短接线。。。。。。。。。。。
目前只有两种情况,(1)CPU入口可能有铜丝线进去了,清理一下    (2)CPU品控有问题

网友C:
根据你的描述
这设备只此一台?换台PLC看看~感觉你这问题很奇怪
你用的PLC应该是这样的接线?
绿色端子4-5已经拆线
红色是你视频中用线碰触的端子?(数视频中端子得来)它与右侧端子组合成PLC对外DC24V的+
它怎么影响的收入4与4?奇怪之一
4先亮后5亮,奇怪之二

如果有铜丝作怪,没理由有这个延迟
如果品控问题,如何解释第一个问题

问:你视频中用的线带电,即外供电源?

网友G:
干扰太大了。

网友H:
可能是概率质量问题

网友I:
我会先查接线,99.99%是接线问题。

网友J:
有可能是配线的时候 掉进去,刚好卡在IC上了。

之前我有发帖拆机+维修的,翻了半天没找到了,拉到。

如果你这个PLC过保了,拆开看看,没过保就拿去保修。

1200还好,不用拆线,接线端子直接可以单独拆下来

网友A:
遇到过一次
smart的触摸屏 新的触摸没有反映。

楼主:
回复 网友I:

那这0.01%竟然被我碰到了。之后我博图把CPU打到“Stop”,我实在想不出这会是接线问题

楼主:
之后也把CPU输入端子排撬开,重新检查针脚是否变形,端子排内部是否有铜丝掉落,都没发现问题。

最后处理结果:不占用CPU的“I0.4”跟“I0.5”的点位,另外换了两个别的输入点

楼主:
附一张cpu接线图,输入点取的内部24V,跟开关电源不共用同一电源

网友K: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附一张cpu接线图,输入点取的内部24V,跟开关电源不共用同一电源
直接将CPU取下,到无人干扰处,架好摄像机
接上电源,链接M-M1,接根线一端接L+,另一段接4,看5灯亮不亮;再改接5,看4是否将。
如果还是4-5都亮,找供应商退货。

等你这样检测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