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06):
请教下,这个触摸屏输入值(应该是电机转速吧?)转化为PLC的频率计算公式。为什么乘以10后除以6呢?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估算的,不是那么精准

网友B:
模拟量输出对应转速的换算

网友C:
这个要结合实际应用来看,输入的是线速度还是转速,或者其他什么,有的还要看传动比

网友D:
实际上就是一个换算

但要看实际工艺情况,跟电机的转速、速比等都有关系的

网友E:
x100、/60是不是可以理解
查看一下系统是不是有一个100的码盘类装置

楼主:
设备就三个驱动器一个PLC和一个触摸屏。作定位用的。我找找别的项目再理解。感谢大家的回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