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零漂了

楼主(2025-03-06):
老看城阳电工,今天也发现了这情况。

网友A:
应该不是零漂,用个万用表试试

网友B:
感应的总归是没有那么精准的

网友C:
你用手捏住电笔头看看,是否是零伏?

网友D:
感应的太灵敏 所以误差大

网友E:
现场检测线路有电没电,一直用万用表从不用电笔,总感觉电笔不可靠。

网友F:
还是万用表准确。

网友G:
能用就是了,管它漂不漂

有经验的电工都不会用这种感应电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