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一猜哪个是准的?

楼主(2025-03-06):
卡的同一根线。

网友A:
一个AC档一个DC档,看你量的是直流还是交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AC档一个DC档,看你量的是直流还是交流了
你从哪里看的出来是一个直流档,一个交流档?

网友B:
一块表检测交流的,一块检测交流直流的。你说应该是那块?

网友C:
既然是猜,我就猜上面是准的,因为他在上面

网友A:
看这个线经应该承受不了50A的电流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一个表显示AC,一个表打在直流档,你是是不是一个A一个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块表检测交流的,一块检测交流直流的。你说应该是那块?
既
然是交流直流通用,你怎么知道我没切换到交流电流。你觉得我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表显示AC,一个表打在直流档,你是是不是一个A一个D
你觉得我会犯如此低级错误?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表上显示的怎么解释呢

网友D:
卡的事同二根线

网友E:
我猜下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块表检测交流的,一块检测交流直流的。你说应该是那块?

不知你能否看到交直流钳表已切换到AC的标志。液晶屏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猜下面的
下面那块ut205a坏了。

网友F:
下面那个吧,线径多大

网友G:
如果测量没错误仪表正常情况下,我猜应该上面那个准,因为它价比下面那个价格高。

网友H:
应该是上面那个,因为貌似真有效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