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07):
FANUC 0-T 系统,近来发现 润滑油一直没用掉。把油泵拆开,开机时油泵工作,油管有油出来,不是很大。
在哪里设置让油泵一直工作,好检查。

网友A:
润滑站上面不是有个点动按钮吗?
把出油口封住,看压力表压力能不能到2MP,如到了就说明润滑站正常,油路可能堵死了。

网友B:
定时器没有设置正确,一般1个小时开10秒。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油桶里油泥太多了把抽油口堵住了。清一下就好了

网友C:
泵有问题了吧

网友D:
大部分都是堵住,系统里设置好的,不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