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07):
昨天一客户说一台印刷设备故障,到了现场问生产的人员,

还拍了视频,我口述一下故障:

偶尔轴1不动作,轴2正常。视频长度设备工作过次数应该有10多次,停了2-3次,基本上隔3次左右就异常一次。

轴1:Y0+Y1,CW+CCW脉冲。  轴2是工件旋转。

~~
程序我在线监控了一下,再次启动,一切倒是正常,

程序逻辑如下:

1、前工序由编码器角度(0-360°)控制启停,最终2个轴都有T31启动(自动运行)。

轴2 工件旋转。

轴1动作很简单从  起点-终点。延迟T9 0.2S 后 从终点自动返回到起点。<单独加程序跑了小半个小时没异常,用的2S定时器的上升沿>。

~~~~~~~~~~~~~~~~~

效果如下:GIF动图(0.5倍数)

正常情况,工件转到加工位,后面电磁铁离合ON,网框和工件自动旋转,上面刮刀ON就会让工件印刷上图案了。

故障情况:GIF(0.4倍数)

~~~~~~~~~~~

1、设备用了几年了,

2、启动条件一样(T31),轴1异常(偶尔没启动),轴2正常。

3、每次故障都是没有启动,且停在起点。

4、现场机修检查疑似编码器连接器老化,拆的过程中断了。<更换过后,操作工调设备说出现过一次停顿,大家都没看到,后来一直正常。>

根据3+4分析,

3.1,如果伺服故障,肯定就报警停机了,而且伺服轴连接线是不会跟着机械动的;
3.2,轴1有左右限位,原点感应,找0用的,也测试过工作过程触碰极限位,也会报警停机,需要复位才能二次启动;
3.3,轴1 Y0 Y1 接线,现场检查了,没有拉脱虚接;根据程序分析,也排除Y0 Y1接线的问题,如果任意一个没有接、虚接,伺服单方向2次运行必定会超行程报警。

3.4,轴1、2启动条件一样的,唯独轴1不能启动,轴2启动了的,排除设备编码器的问题,编码器角度只是启动前面电磁铁离合等设备,启动过后,伺服定位没有中断程序。

综上:

但是感觉会不会是因为这样的?晚班人员调整了设备速度,轴1跟不上速度?

轴2 只是单方向旋转一个角度,0-360度任意旋转。不用回零点。

轴1 先从起点-终点,然后从终点返回到起点,如果返回到起点没有完成,在busy中,这个时候启动轴1,会不会失效?(不熟悉松下的轴控,知道的老铁说说?)

~~~~~~~~~~~~~~~~~~~~~~~~~~~~~~~~~~~~~~~~~~~~~~~~~~~~~~~~~~~

补充一下松下数据跟踪波形:<设备正常运行>

紫色是轴1脉冲输出标志,绿色是轴2的,

从图中可以看到,同时启动,紫色轴1有2次输出,并且,轴1完成以后,二次启动有等待时间的。

但是,但是。

后面检查波形,有个地方波形中间没有停顿,设备动作也OK的(检查产品并没有漏印)。

只能说松下的数据跟踪是基于电脑通过USB读取的数据绘制出来的 ,监控的点位较多的时候可能没有读取到正确值。

就是说不准,只能参考。

楼主:
刚才看了一下手册,好像是这么回事。

~~~~~~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会导致上面的故障?

轴1,2启动的时候,轴1还在busy忙中,但是不是每次都这样,而且看监控标志位,停止到启动还有时间差。脉冲只管输出,也没反馈给PLC计算,不存在机械卡导致的。

~~~~~

只有可能是设备太快,轴1还没完成回起点定位就启动了到终点定位导致的,为什么会导致提前启动定位呢?离合器,离合器由编码器启动,

如果,我说如果,真的是因为编码器软连接要断了,会不会导致编码器速度突然加快?

网友A:
上升沿这样写两次的 第一次见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升沿这样写两次的 第一次见到

很少,几乎没有用过松下,感觉一般吧

网友B:
可能是T31(DF)时间小了,没赶上趟
它的启动条件,加上R400试试
or 加大T3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T31(DF)时间小了,没赶上趟
它的启动条件,加上R400试试
or 加大T31

T31 启动的是轴1、轴2,轴2是正常的。排除T31的问题。应该是轴1还再忙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升沿这样写两次的 第一次见到
没有问题的
他这个问题出在T31(DF),与R400的“协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T31(DF)时间小了,没赶上趟
它的启动条件,加上R400试试
or 加大T31

T31 启动的是轴1、轴2,轴2是正常的。排除T31的问题。应该是轴1还再忙状态
T31看似正常,但它与R400不协同,造成T31有效R400还没有效
为什么没建议取消T31的(DF)~怕轴2先动轴1后懂出现机械干扰

就是时序问题,也就是你说的“轴1还再忙状态”~T31忙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T31(DF)时间小了,没赶上趟
它的启动条件,加上R400试试
or 加大T31

T31 启动的是轴1、轴2,轴2是正常的。排除T31的问题。应该是轴1还再忙状态
T31看似正常,但它与R400不协同,造成T31有效R400还没有效
为什么没建议取消T31的(DF)~怕轴2先动轴1后懂出现机械干扰

就是时序问题,也就是你说的“轴1还再忙状态”~T31忙完了

抱歉不能把程序发上来,R400是2轴机械回零点,开机回一次就一直ON。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就看R2502是否在T31(df)前有效

是268路出问题,将T31(DF)改为T31试试
是378路出问题,将T31(DF)改为T31,再加个DF试试~参考268路

网友C:
怀疑速度问题的话,将速度调整看看。或者将速度调整限定范围。

网友D:
停顿的时候,有没有检查驱动器有没有报警!觉得大概率是概率问题!也有可能是程序逻辑问题!我一般都是置位条件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停顿的时候,有没有检查驱动器有没有报警!觉得大概率是概率问题!也有可能是程序逻辑问题!我一般都是置位条件触发!

驱动器报警,PLC主程序都会停,而且,每次都停在启动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