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三菱PLC某段程序不允许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5-03-07):
如图 报警这一段的程序不会允许就像西门子里没调用一样 放到其他段就正常正常 这一段里所有的都不运行 别的程序段都正常

网友A:
了解一下主控MC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解一下主控MC指令
程序里没用到这个指令 这我自己写的 之前的都正常 这次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B:
最好把程序传上来看看

网友C:
眼近视了,看不清你拍的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眼近视了,看不清你拍的啥
额,就是前面触点是接通的 但是后面输出不会动 查过了没有双线圈 放到别的程序段可以 这段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把程序传上来看看
额这个可以传附件么 ,只看到有照片和视频呀

网友D:
应该还是时序出了问题
图片可以用截图功能就清楚了
文件要先压缩后再上传(有大小要求,太大要分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把程序传上来看看
额这个可以传附件么 ,只看到有照片和视频呀
可以的,要压缩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佬们帮忙看看

网友B:
发现程序最后没有END

删除后重建就有了,然后重新写,就正常了

至于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不懂,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解决,我也不知道

个人只能建议你先删除这一部分,然后再重写,不调用子程序的可以复制,有调用的不能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程序最后没有END

删除后重建就有了,然后重新写,就正常了

至于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不懂,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解决,我也不知道

个人只能建议你先删除这一部分,然后再重写,不调用子程序的可以复制,有调用的不能复制

喔  那可能是复制那个调用fb造成的  感谢大佬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