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09):
接上贴: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3673

~~~~~~~~~~~~~~~~~~~~~~~~~~~~~~~~~~~~~~~~~~~~~~~~~~~~~

目的:想抓住小偷,以及防患。

~~~~~~~~~~~~~~~~~~~~~~~~~~~~~~~~~~~~~~~~~~~~~~~~~~
方法:小偷不是知道断电进门吗,我让监控不断电就OK了。

~~~~~~~~~~~~~~~~~~~~~~~~~~~~~~~~~~~~~~~~~~~~~~~~~~

现有材料:标准基站那种机柜*N个旧的。标准机架锂电池,48V/50AH*N个

`~~~~~~~~~~~~~~~~~~~~~~~~~~~~~~~~~~~~~~~~

方案:

整体监控做到7*24小时工作,在没有市电的情况下,也可以工作1-2天(不是随时去库房,萤石云提醒也不是太靠谱),

单独买的插卡摄像头单独供电,可能的话,接入到家里的NAS实时保存<飞牛NAS有眉目了>。

~~~~~

就是说,不怕停电,要破坏监控系统需要:1,进门,2,打开机柜<这个时候,所有摄像头都已经录下来 >。3,找到录像机并破坏。

但是,插卡的摄像头还保存了一份录像,如果可能的话,NAS也许还有一份。

~~~~~~~~~~~~~~~~~~~~~~~~

以上,需要买2个电源,一个48V的开关电源给电池充电以及给整个系统供电,还有一个48V转12V的,给录像机以及光猫,路由器供电。

~~~~~~~~~~~~~~

其实,去年7月份,我们这个场地刚打围,装了监控,就有个小偷(围着库房看,趴地上看,)惦记了。真的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

监控功率:摄像头6-10W/个,录像机20W,光猫路由器10W/个

10*6+20*1+10*2=100W,一天合计2400W.H  <不去库房用其它电器,电费一个月实际也就30块,按6毛算,一天2度电左右,也差不多>

电池规格48V/50AH,容量合计2400W.H,旧电池算损耗0.6。用2-3块锂电池,随便能到5KW/H

理论上,不用市电的情况下,可以工作2-3天

增加的摄像头*1 考虑单独挂一个路由器(带VPN功能),可以连接到家里,家里可以访问保存之类的。(如果VPN稳定+运营商不管PCDN)

原来那套,也考虑24小时工作,但是考虑萤石云信息提醒,想在没有市电的时候,把网络断开一下。

以上,下午去库房清理一下,顺便带个路由器测试VPN效果,最近这事把我整抑郁了。

楼主:
其它:

海康的摄像头吧,那个事件报警,如果开了,天天信息不断,怎么设置都不好用,大风天,白天晚上变化,哎。

那个信息提醒聊胜于无。

只有下线提醒,这个非常准。

考虑把存放值钱的材料屋子里面,从外面诺一个进去,这个摄像头把信息提醒开启。屋子里面应该变化几乎没有,这样准确一些。

网友A:
既然通过门进来,装个门开个,出发远程报警,录像……
怕凿墙进来,装光电,等检测

楼主:
折腾了好一会儿,找到一款商业软件,免费目测可以用4通道,

easynvr

~~~~~~其它什么免费的都不靠谱,也就是说不怕小偷破坏现场的摄像头了,家里NAS也可以随时录像备份。

录像机,摄像头,都有rtsp实时流协议,感觉挺好用的 。

网友B:
你们那里的警察也太无能了吧?

电线电缆被盗,去废品站找线索,总能找到一点线索的。小偷偷了电缆电线不拿去废品站卖,留着干嘛呢?

网友C:
室内装一个红外热释报警,非法开门的,先来个高分贝的声音套餐,同时室内的摄像头也打开录像,就算找到隐蔽的电源都应该要几分钟,这个时间完整的录像应该是有的

楼主:
刚才修之前坏的摄像头,发现功耗好低

不开启红外照明的情况下,1.3W,开启红LED1.7W

2个摄像头,1个小时差不多就是1G的占用空间,一天就是24G

~~~~~~~~~~~~~~

对了,这个录像是家里的NAS装的WINDOWS 10 里面装的easynvr,正常情况CPU占用还好,N5105,分配了6G内存

即使小偷把现场破坏了也不怕。

楼主:
补充一楼,顺便记录一下网络情况。

库房普通网络,没有公网IP,光猫是路由模式。

家里宽带有公网IP,开了PPTP服务端,监控这个账号固定IP(好做静态路由,2方网络可以互访)

PS1:下午3点过配置好,还是很稳的。
PS2:2个摄像头占用率还好。

~~~~~~有类似的兄弟可以参考一下。PPTP还是非常稳的。

网友D:
这回楼主不用担心了。

网友E:
为了更为安全,防止贼人过激行为肆意破坏提前再你的大门上挂出监控运行中的提示,效果要比你等他再次光顾效果要好,若果这是自己的房屋,不是租借的,也位日后留有余地。有那么一句话叫抓贼容易放贼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了更为安全,防止贼人过激行为肆意破坏提前再你的大门上挂出监控运行中的提示,效果要比你等他再次光顾效果要好,若果这是自己的房屋,不是租借的,也位日后留有余地。有那么一句话叫抓贼容易放贼难啊?

呃,库房刚搭起来的时候周围我装了很多那种亚克力提醒标牌。。然并卵,

其实也没啥东西,反而引起贼的惦记。

不过准备抓住贼了,我等电源材料回来,我改造一波,把所有摄像头的红外LED光都给关了。录像机也搬家。

萤石云的提醒,事件提醒不靠谱,

一个是画面丢失提醒,一个是下线提醒,今天我去实测了,下线提醒延迟好几分钟。画面丢失很快,喝口水的事件就提醒了。

网友B:
建议楼主除了安装监控外,最好还加装响声较大的声光报警器(使用应急电源控制,断电后还能维持声响报警),

楼主:
没事干,居然发现力控可以接入 监控摄像头。(部分,山寨海康的,以及其它牌子的)

等材料回来就干,整体都给弄UPS,大型的那种,电池我都装机柜上了。

网友E:
记混了,有力控和巨控,力控是软件吧?巨控是PLC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既然都考虑监控系统了,抓取小偷的容颜还不是易如反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混了,有力控和巨控,力控是软件吧?巨控是PLC吧?

力控是组态软件,巨控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考虑监控系统了,抓取小偷的容颜还不是易如反掌

我再考虑后续了,既然拍下来小偷的体型,面貌,JC也指不定抓不到人,

不过库房场地也没啥特别值钱的东西了。

楼主:
买的48V/10A开关电源,48_to_12V/10A 电源都到了。

家里挂上稳定了,明天就去装上,监控重新布局,

48V 10A 开关电源 110
48-12V/10A 开关电源 70

均是正品来自咸鱼二手,自己用不讲究,要求耐用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考虑监控系统了,抓取小偷的容颜还不是易如反掌

我再考虑后续了,既然拍下来小偷的体型,面貌,JC也指不定抓不到人,

不过库房场地也没啥特别值钱的东西了。
先前你提供的资料可能太模糊,甚至没有经过,脸谱?
请相信JC的能力,有了作案过程,清晰的视频(脸谱脸谱脸谱),4-5级JC不行找2级甚至1级
再不行找MT

网友F:
感觉拍到,交涉起来也会比较艰难;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感觉拍到,交涉起来也会比较艰难;
可能就是隔壁王大婶的四丫头~记仇的丫头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