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安全栅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5-03-10):
请问红色标记的小洞是干什么的?
还有一个个的橙色按钮是干啥的?松紧线头的吗?

网友A:
就是个弹簧式快速插头而已;橙色的按住把线放入再放开就卡住了;

网友B:
红色的是用来插测量针的
橙色的是用来拆线的

网友C:
这个就是拆线时候用的,接线的时候,直接把针型端子的线插入就可以了,但是拔出来的时候,需要按住这个圈里面的那个东西,才能把线拔出来!

网友D:
红色标记的小洞是用量方便测量的,比如万用表的表笔就可以插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来是插万用表的,设计太棒了。谢谢

网友E:
回复 楼主:
压接式端子,确实比较方便,但是不方便测量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红色的是用来插测量针的
橙色的是用来拆线的
这个回答的标准。

网友G:
卡簧式快速接线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