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10):
我想计算一下前一日的流量,我做了以上一段程序,但运行时变量vd1208始终是0,感觉像是程序中的减法没执行,只执行了后一步的传送指令,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谢谢了!另外,我需说明的是VD1200,Vd1204,vd1208在程序中都是唯一的,没有在别处引用

网友A:
= VB153 0 后边加个上升沿  --|P|--

网友B:
目前看不懂你的程序

网友C:
把VB153-155短接,能执行不?

网友D:
 。。。。。试着理解你的程序 :

           VB155   VB154   VB153  这三个数值必须等于 0     才可能执行 VD1200 减 VD1204  结果放入VD1208
                                                           并且把1200的值送入 。。。(水印遮挡,看不清)

           那么,前面三个数值等于 0  了吗 ?

           如三楼所说 , 不太看得懂你的编程思路 。。我水平差 ,呵呵

网友E:
你这程序VD1208肯定是0啊,因为1200和1204一直相等

网友F:
VD1200=VD1204,那么VD1200-VD1204=VD1208=0,没错啊!

网友B:
PLC的基本工作方式再回顾一下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G:
减法前面三个值,要全等于0 的时候才执行减法,你这3个值没全等于0

网友H:
是那么回事,看你贴出的数值,1、153、154、155的值没有等于0,2、且1200与1204的值相等,你自己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I:
你的这个VB153 154 155都等于零是表示每天凌晨零秒的时候执行(零秒的时候根据扫描周期,这一段程序会被执行多次),过了凌晨零秒就不会为零,也就不会执行了。

我猜的VD1204是前一天之前的累积流量,VD1202是到当天12点的累积流量。

如二楼

= VB153 0 后边加个上升沿  --|P|--

网友J:
可以在你的程序中,减运算前面加一个上升沿,在传送前面加一个下降沿,这样就好理解了!
VD1200,Vd1204,vd1208在程序中都是唯一的,那你是想干嘛咧!都没有用,统计个毛线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可以在你的程序中,减运算前面加一个上升沿,在传送前面加一个下降沿,这样就好理解了!
VD1200,Vd1204,vd1208在程序中都是唯一的,那你是想干嘛咧!都没有用,统计个毛线啊!
参考11楼回复
下降沿没必要~统一用上升沿,为啥估计你还不理解,慢慢咂摸
后半句不对~按楼主的题意,应该加个mov #0 vd1200,当然可能在其他地方有
或许甲方要日流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