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12):
PLC程序初始化时,复位各种标志位的时候,要给复位标志位100MS的复位时间吗?我都是直接一个上升沿信号去复位,然后就不管了,下面就是复位的程序。如果不给100MS的复位时间给复位标志位会怎么样?难道会出现标志位没有复位完成,然后又被初始化程序启动,造成程序混乱吗?

网友A:
你是看到手册上有写要100MS吗?

网友B:
应该不会有影响吧,复位标志位与PLC程序初始化好像是两个概念吧!
我们自己写的程序。最多算是用户程序,与PLC程序初始化不搭嘎吧!

网友C:
这个问题感觉不明确
程序初始化,初始化什么?是不是与PLC外的设备有关,常遇到的就是设备机械回0

各种标志复位,这个“标志”是不是工艺程序要求?而不是PLC要求

100ms是手册要求还是他人说100ms足够了?
这种情况手册有标注,比如欧姆龙的AD模块,但它不是标志是要求~设置后延时一个时间在采集

可能还有情况情况

请明确说明说明一下

网友D:
你要是怕复位程序影响主程序,可以在复位完成后置标志位,然后才能执行主程序,这样就是时间上自主了。

网友E:
你这个是复位时,要给复位动作100ms动作时间还是要给复位指令100ms才能去复位?

网友F:
我都是直接复位,不延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初始化是指程序自动运行前,复位所有流程步和软原件状态。特别是复位软元件的时候,是否需要给出100MS的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边在写延时,延时是针对软元件的,所以很奇怪,要是针对上电时,轴报警检测的我都想得通

楼主:
回复 网友E:
给复位软元件,标志位等100MS的时间。据说是怕这些东西没有复位完,然后下面的复位流程又把它们启用了。就等于炒菜之前要洗锅一样

网友C:
你这些回复已经解答了自己的问题
参看飞船发射,那么多“准备”节点不就是为了最后的“发射”~读秒阶段发现问题都会终止
直接123发射岂不是快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初始化是指程序自动运行前,复位所有流程步和软原件状态。特别是复位软元件的时候,是否需要给出100MS的时间。

复位软元件就是一个扫描周期搞定了,没听说过还要等100MS的,事实上也不需要。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初始化是指程序自动运行前,复位所有流程步和软原件状态。特别是复位软元件的时候,是否需要给出100MS的时间。

复位软元件就是一个扫描周期搞定了,没听说过还要等100MS的,事实上也不需要。

如果这个软元件用于上位机的复位呢?例如:触摸屏的配方读写呢。

网友E:
回复 楼主:
既然是给的复位动作时间,你复位到位依靠的是什么,应该有到位的信号吧,直接用到位信号确认复位到位即可,一些行程长、复位时间长的动作,你100ms也不够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有人这样写,我也觉得复位标志位和清除D寄存器的速度很快,不用专门留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只是复位标志位的时间,复位动作还没开始进行呢,流程是:先复位标志位和各种流程步,然后才进入复位程序,进行各种动作的复位,最后再对比检查,确认复位完成。其中,先复位标志位这一步需要单独给出100MS,然后再进入复位程序。

网友H:
可以用长通触点复位,当所需要复位的继电器都OFF时,把所需要复位的常闭触点串联在此线路上即可,全部为OFF时断开此触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