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12):
异常伴随现象:
1.无通讯反应;
2.获取的值不正确;

排查方法:
1.检查协议模式(setcome)是否选择正常,检查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串口号是否正确;
2.检查建立连接指令MODBUSM_DES指令里链接的站号是否正确;
3.检查MODBUS数据操作指令参数正确,确认访问地址是否正确,特别是对端寄存器地址参数是否正确;
4.查看对端地址是否可读可写;
5.setcome指令超时时间不能设置成0;
6.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排查,确认对端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7.确认主从端和通道号是否正确;
8.确认数据转换格式是否正确;
9.站号切换或指令读取写入时可适当增加20ms的延时;
10.检查是否干扰导致,串口线需要使用双绞屏蔽线;
11.使用多个485设备连接时需要并120欧电阻,电阻起稳压作用;
12.使用485连接多个从站时,检查从站地址是否冲突;
13.第三方支持modbus协议的软件进行连接时失败,请检查是TCP链接还是串口链接,如果是直接的串口线相连接就是串口,如果经过串口转USB再转网口就是TCP的,选择对应的通讯协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