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简单的电机风扇问题(20250312)

楼主(2025-03-12):
今天遇到一个奇葩的问题,水泵风扇图中白色三芯线从电机接线盒引出到风扇接线盒,散热风扇的相序必须与电机相同不然就跳闸,吧友们遇到过吗?

网友A:
如果是变频运行能保证散热?

网友B:
散热风扇的相序必须与电机相同不然就跳闸
是跳断路器吗?是不是只要相序不一样就会跳?而改成相序一样就不跳了?

网友C:
这个有点说不清楚啊,按理说不应该。

网友D:
图片不清楚
看到线盒里有附件是干什么的?

网友E:
是运行一段时间跳闸还是启动就跳闸?

网友F:
风扇的6种相序都试过吗?跳闸那个相序测量过吗?是不平衡?还是对地短路?还是风扇只能正转,反转就过流?

网友G:
没有碰到过。

网友H:
条件不清晰啊,按道理讲不应该啊,难道不能反转?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条件不清晰啊,按道理讲不应该啊,难道不能反转?
水泵是不可以反转的
楼主又没有深究
就当是AI设计的智能风扇吧(风扇反转散热效果差)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条件不清晰啊,按道理讲不应该啊,难道不能反转?
水泵是不可以反转的
楼主又没有深究
就当是AI设计的智能风扇吧(风扇反转散热效果差)
这个我明白,但是不可能一反转直接崩开关的。就算相序保护也不应该崩的。最多不动作。不过最终解释只能等楼主来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H:
他就没深入探究就认为奇葩的发出来了,有句话~什么什么必有妖

网友E:
使用的变频电机,风扇本来是单独供电,这个从电机电源引线到风扇,求的是什么?
你省钱直接用一般电机啊,不省钱2.5的线也没有?

网友I:
找下说明书,如果有要求会说明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D:
那个副件,应该是绕组热敏开关。

网友J:
回复 网友C:
个人,觉得是变频电机。才会要求强迫式风冷,那个风扇电机的电源需要独立的工频电源控制

网友K:
变频电机的扇热风扇一般会有禁止使用变频电源的提示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变频电机的扇热风扇一般会有禁止使用变频电源的提示
在特定条件下是可以的

突然想到一个可能~漏保跳?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个人,觉得是变频电机。才会要求强迫式风冷,那个风扇电机的电源需要独立的工频电源控制
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M:
估计还是你接线盒里的附件的问题吧,风扇电源是否经过了附件?你图片看不清,你风扇也是三相的吗?变频电机的风扇电源是不能接变频器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M:
那个盒子里的附件(电机绕组的热保护开关,或通电加热带)。跟风机没关系

网友M:
电机绕组保护开关?三相电机也有这种保护开关?单相电机的绕组保护开关是知道的,不知三相绕组的这种保护开关是如何起作用?加热带也是头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