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12):
无型号器件的在线判断与故障修复方案

图1 英威腾GD200A-220kW变频器末级故障报警电路
将图1电路测绘完毕之后,对于U17的身份一时之间还不能确定。封装形式SOT-23-5,5脚元件,在线测量3脚接地,5脚接+3.3V供电端,2脚空置未用。初步判断为数字IC,有单独的供电端(排除晶体三极管或MOS单管),是一出一进的电路结构,仅有两个可能:为同相驱动器或反相驱动器。
图2 U17器件外形与印字示意图
   用手机版的半导小芯查了一下,出现五十种丝印A1的器件(见图3),翻看了大部分的器件资料,竟然不能找到对应的型号,先不找了!
   回头结合图1的前级电路,想着由信号流程和信号的逻辑关系,来进一步推断和坐实U17和身份。
   以F-U信号电路为例。前级驱动电路A329的1、4脚传输而来的,停机和运行正常时的信号为H电平,故障报警动作时变为L电平,如此推论,当U17为反相器时,三态可控门U11的1、19脚/使能端为L电平,从而具备U+~W-等6路脉冲的传输条件。若设U17为同相器,则U11无法获得工作条件,是不成立的。
图3 半导小芯给出的器件列表(截图)
由此,英威腾GD200A-220kW变频器的U17电路,关于U17故障的判断与修复:知道这是只砂锅,这只砂锅产生了裂纹(砂锅已坏),简言之:知道这是只坏掉的砂锅就行了。然后即使用好的非砂锅,如铁锅铜锅银铜来代用它,完成同样的功能就行了。没必要深究一只损坏砂锅的材质,工艺,裂纹的尺寸和损坏程度(U17芯片的原型号)。也许最终通过印字极难确定它的原型号——"真实身份",但通过以上努力,故障判断和修复条件却已经成熟。如果U17是坏的,用一只反相器数字5脚芯片贴在那儿就成了,乃至于用一只NPN晶体管,或N沟道MOS管,只要将e(S)极接地,b(G)串联一只1k电阻接于U17的1脚位置,c(D)极接于U17的4脚位置,也即能完美地将电路故障修复!
再者,电路上电以后,根据对U17的1、4脚实测电压数据,也可以确认U17为反相器件。

   一些贴片型号,即使查不到相关资料(应该承认,在当前互联网大环境下,部分器件的资料的获得,仍然是困难的),也可以通过对具体电路的分析,对前、后级电路逻辑关系的推断,来大致判断出器件的类型和作用,从而为修复故障创造条件。

                                                                旷野之雪
                                                             2025年3月12日

网友A:
向咸老师学习了。

网友B:
看了老师这帖,让我想起多年修日本横河驱动,一个炸飞了的IC,在打算放弃的情况下客户还是叫想尽办法帮助修复,当时还是多得强大的谷歌引擎,居然找到了TC系列IC总汇手册,记得手册共一千多页,然后决定把这个IC的引脚有关的外围电路原理绘画出来,根据这个外围IC决定这个IC的引脚功能,在这个TC系列IC总汇手册里总算找到了这个IC的对应型号。
当时也曾经在家电维修杂志社论坛求助过,现在想起这个论坛只能可惜了

网友C:
确实不得不承认当年谷歌的好用,特别一些国外器件的资料,记得当时有句名言:国内事不觉问度娘,国外事不定找谷歌。从几何时颓废到现在

网友D(2025-04-30):
TC62007是什么芯片?查不到资料

网友B(2025-06-29):
回复 网友D:
TC62007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