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25-03-13):
变频器输入端是单相220V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接两个火线220V(台湾3相220V).
变频器是不是可以控制3相380V的电机 也可以控制3相220V的电机

网友A:
输入可以接二相220V的电源,输出接三相220V的电机,如果你的电机是三相380V不能通过更改三角型接法的话,电机可以转,但输出功率会小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电机还是买3相220V的电机比较好

网友B:
变频器输入端是单相220V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接两个火线220V(台湾3相220V).
可以
变频器是不是可以控制3相380V的电机 也可以控制3相220V的电机
可以
但针对你说的单相变频器,变频器输出的电压只是三相220,并且这种变频器一般功率不大,2.2KW左右吧
这种小功率的电机,一般可以用三相380(接法星型)也可以用三相220(接法三角形)

网友C:
变频器输入端是单相220V的话,是可以接台湾3相220V其中2相220.只要输入电压是220就行,一般输出的就是可改变频率的3相220.

网友D(2025-05-28):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E:
是这样的,但是输入220V的变频器不能直接控制?3相380V的电机,想正常使用就得将380的电机接线改为220的接线。功率一般在2.2KW以下。

网友F:
变频器单相220,肯定是火线对零线是220伏。如果是三相220伏,假如有零线,那么对零线就是127.37伏,火线与火线之间仍然是220伏。
三相220与单相220,虽然电压一样,但是每根线的电流要小很多。这种多用于很多三相220伏伺服驱动器,正常情况下是三相380转三相220伏变压器,不是单相220不能用,而是内部的整流模块电流没有单相的电流高,设计就是三相的整流模块。有些还会报缺相故障。
单相220伏想接三相380伏电机,最好的途径是更换电机,实在没办法,可以使用单相220伏变频器接220伏转三相380伏变压器,然后出来三相380伏,再接电机。要求高的,可以再加一个滤波器。

网友F:
前段时间,也是搞测试电源,单相220转三相380伏,波形干扰太厉害,加滤波器以后好很多。
不加滤波器,烧坏过变频器整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