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桩谁修过?

楼主(2025-03-13):
这种好修吗?一般是什么原理

网友A:
你这个是营业性质的,多了流量计费部分

网友B:
这个有基本功的电气工程师应该可以搞定!先拆开,认识一下各个部件,在拿个万用表测量一下,就应该可以搞定了!

网友C:
交流家充,连个显示都没有,先查电源端。

网友D:
屏幕不亮,看下屏那端可能性要大些吧。

网友E:
拆开换板吧 基本这样修

网友F:
交流桩的话,主要是控制板;

网友G:
7KW/AC220V交流充电桩,一般农村家用线路恐怕得申请一个电表独立走一路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