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13):
大家好!
   汇川Easy521控制电缸,电缸末端装有力传感器0~10.怎么控制电缸的推力?

目前用PID增量式算法,反馈值接力传感器采样值,PID计算结果送入电机的扭矩给定。但是运行结果特别振荡。

求助大家这种场景怎么控制比较好?

网友A:
有专门的电缸控制器的

网友B:
这个要先给一个固定的力,然后让PLC自整定得出PID,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再慢慢调节这3个值,是有点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给定值给了。然后PID输出的值,一下子正数,一下子负数,一直在跳动停不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你好,电缸控制器有推荐的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把PID的比例调小,稳定一些后,存在误差再调积分

网友D:
或许你说的电缸与我认识的电缸不是同一类产品
如果是
用PID是否合适?因为你的反馈信号是个不定变量,PID结果会使电机正反转,体现就是震荡。
它与恒压供水不同,供水是调整电机频率,电机转向不变

试试将PID工作在设定目标的±?%,减小“震荡”频次
除非系统是个“理想”的密闭环境,否则震荡不可避免

网友E:
SMC  Festo IAI都有电缸产品,这几家价格都比较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你好,电缸控制器有推荐的吗?

网友F:
我想知道。。

你电缸不是伺服吗,肯定走位置,加限制扭矩不就OK了?

脉冲轴的话,用485之类的写扭矩大小,总线在轴PLC里面直接可以设置

网友G:
我们用的是smc的,我这边设定的是固定推力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