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14):
PLC如何控制电缸推力?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电缸推力在选型时候已经做了规定

网友B:
不是有专用模块吗?

网友C:
推力与电缸的导程和扭矩有关,电缸导程是固定的,那么控制伺服电机的扭矩就可以达到控制推力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