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这个弹窗报警含义,是什么人机界面驱动

楼主(2025-03-16):
谢谢大家!

网友A:
打开哪个软件提示的呢

楼主:
电脑开机自动弹出来这个窗口,没有打开过任何软件

网友A:
开机自动运行的程序找找看

网友B:
猜测是人机界面的驱动程序出了问题。
根据百度提示,应该是西门子的人机。

楼主:
在电脑控制面板,程序管理中查询到这个驱动程序是12号安装的,这几天电脑曾经借给同事使用过,但他说没有在电脑上安装过软件之类的

网友C:
打开任务管理器,看看是哪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