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16):
PLC如何通过232/485/网口,使用SCPI协议读写万用表值?有没有大佬给个截图。

网友A:
可以做,需要的话有偿服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己已经写完了

网友B:
这求助了一个寂寞。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已经写完了

怎样做的,发出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是手动发了几下,忙其他事情去了,搁置了。跟自由口通信有点像,只要将scpi协议的字符转换成ASCII码,发送,接收,解析就ok。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用串口调试发了指令 没返回值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需要看看仪表的协议,看看需不需要加结束符,需要的话就“自动发送附加位”勾选,把结束符加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