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问题

楼主(2025-03-16):
单位有一台smart 700IE V4的触摸屏,由于维护需要想知道屏幕画面中所对应的plc寄存器的地址,现在手头没有屏幕的源程序,想请教有什么办法可以获得寄存器的地址?

网友A:
读出plc程序 对应找地址

网友B:
没记错,这破屏不能上载(咸鱼有能上载的,价格估计逆天,就别考虑了);

找个PLC,接好通讯线及参数,然后对地址,干过一次,几个画面弄了1天多时间,一般考虑编程习惯,找到一个,基本上就是挨着的

网友C:
只能2个人一个按一个看了

网友A:
可以上传,正常是不能打开编辑的

网友D:
西门子屏这点一直是个槽点。还说这是为了知识产权。关键是这点有时连自己都坑

网友E:
有PLC程序的话在线监控顺藤摸瓜,从IO点开始查呗,虽然麻烦点,也只是唯一解了

网友F:
程序看个差不多,建立监控表之类的,屏幕修改,plc监控进行确定。。。

网友G:
PLC可以监控吗,

网友H:
plc程序可以上传的话,在线监控,一个一个的对着弄呗!
好像只有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