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25-03-16):
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软件在修改某一个子程序后能否直接单独下载所修改的子程序而不用整个程序都下载,类似于TIA Portal一样可以单独下载所修改部分?

网友A:
smart应该没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B:
暂时还不可以。

网友C:
一般都是在线修改,下载的时候,只下载程序,数据块和系统不下载!

网友D:
smart 和200差一样,可以有个在线修改程序。
操作起来有点麻烦而已,实际上是可以的
使用这个好处就是下载不用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