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线电压显示低

楼主(2025-03-17):
母线实际电压535V,CPU输入取样电压1.7V,显示183.6Ⅴ。
人为给CPU加取样(最高)3.3V(二极管钳位),显示最大357.6V,不再显示更高电压。
请教老师们 下一步查哪里?

网友A:
换主板!内部参数输入电压等级多半搞成220V了!搞不到密码只能换主板!

楼主:
但是图片传不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说明书中没有找到220/380V设置项。

网友A:
回复 楼主:
内部参数怎么可能出现在说明书!参数是联动的,你看一下电机参数,电机电压等级能不能改到380V,间接推论出是不是参数问题!

楼主:
是否CPU有基准比较电压或比较系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否CPU有基准比较电压或比较系数

6楼AlsacePMuhLG意思是,你参数项中,关于电机参数,额定电压,设置是否正确,需要查一下。

网友C:
软件参数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否CPU有基准比较电压或比较系数

6楼AlsacePMuhLG意思是,你参数项中,关于电机参数,额定电压,设置是否正确,需要查一下。
您好
查了 P102  电机额定电压 380V
   P103  电机额定电流  17A

楼主:
使用过程中出现此故障,是否是CPU问题?或CPU外围元件问题?

网友A:
一般来说输入电压等级复位了,电机电压等级也会联动!你电机电压都没变,怕不是电压检测后级运算有问题吧?你跑线跑到主芯片了?!

网友D:
为什么我不能发贴了   总让完善资料 又不知道去哪里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输入电压等级复位了,电机电压等级也会联动!你电机电压都没变,怕不是电压检测后级运算有问题吧?你跑线跑到主芯片了?!
是的,但是图片传不上来,现在怀疑是CPU或CPU外围元件故障,但无从下手。

网友E:
查一下基准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一下基准电压
基准电压是哪脚?

网友F:
回复 楼主:
MCU的VREFIN、VREFLO、VREFHI等引脚的电压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F:
咸老师好     VREFLO,0Ⅴ,VREFHI,3.3v,它们分别和电源相连。取样电压进CPU第13脚。

楼主:
参数也恢复出厂设置了。
PP01=1

网友E:
VREFHI,3.3v 对吗,跑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VREFHI,3.3v 对吗,跑电路了?
您好
ⅤREFHⅠ是第19脚,外接一贴片电容和3.3Ⅴ电源+通。ⅤREFLO第22脚和21脚一起连3.3Ⅴ地通。像片我传不上去。

楼主:
芯片是  TMS320  F28034PNT

楼主:
这块是80脚

楼主:
哪些脚影响转换数值?

网友A:
回复 楼主:
采样-运放处理-(可能存在的二级运算)-DSP,你只要保证DSP前面呈线性变化并跟母线同步,硬件就没问题了!剩下的软件运算你毫无办法!换主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运放处理-(可能存在的二级运算)-DSP,你只要保证DSP前面呈线性变化并跟母线同步,硬件就没问题了!剩下的软件运算你毫无办法!换主板吧!
谢谢   因用电位器外加电压模拟输入CPU第13脚,显示电压值和电位器电压呈线性变化,但最大输入3.3Ⅴ不再升高,显示357.6V也不再变化。怀疑是软件原因。

网友G:
跟着大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