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17):
假如你的下属是这种高端人才,你会怎么办

网友A:
确实涂的有技术,就跟加密一样。

网友B:
涂的挺好的,很均匀。

网友C:
涂得挺好

网友D:
涂的挺好的,一点用也没有。。铜排怎么用的内六角螺栓?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涂的挺好的,一点用也没有。。铜排怎么用的内六角螺栓?

还没有加平垫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的双碟自锁防松垫圈

网友F:
这是一种习惯吧,标记过了表示已经操作或检查确认的

网友G:
这种涂法不对,做标记用记号笔,用油漆是防松动,涂的位置也不对,他的本意是做标记,但用了油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们目前用的螺纹胶+标记胶,用来防止设备运往各地,出现螺母松动掉落的情况。但是图片所示的标记胶,显然是闭着眼睛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目前用的螺纹胶+标记胶,用来防止设备运往各地,出现螺母松动掉落的情况。但是图片所示的标记胶,显然是闭着眼睛涂的
人家涂这胶为的是看看是否有人用扳手拆过?你要用扳手拆螺丝的话,必须破坏涂胶。我想他是这个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你说的也有道理。我们目前规定的是标记胶只涂螺母跟螺栓需成一条直线,用来标记控制柜运输途中螺母是否存在松动。暂时没有往是否被人拆卸考虑

网友H:
下面4个标记作正面吗

网友I:
不对就指出来,不然别人为啥是徒弟,你为啥是师傅?非要按斤按量的去定义,直觉有点不太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