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双线圈问题

楼主(2025-03-17):
同样都是双线圈输出,为什么用置位指令,Q0.0就是1,
用线圈,Q0.0=0,很好理解,因为PLC扫描都是以最后一个运算结果输出到寄存器!
即使I0.1为0,程序还是会执行最后一段,
那么为什么用置位就不一样?

网友A:
把线圈放下面,是一样的结果吧!

网友B:
因为置位后要复位才行,即使前面条件为0了,也要复位Q0.0才会为0

网友C:
这种问题就待写程序的才能给你解释其中的逻辑了

网友D:
楼上说的对,没程序,你的问题理解不一定正确

网友E:
双线圈本来就是不允许的,还去研究这个干什么?

网友F(2025-09-10):
回复 网友E:
错.不懂的人说是双线圈。懂的人叫他称呼他是临时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