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17):
过去维修的记载,闲来无事,翻出来参考吧!
   一台梳毛机的毛斗称重控制HMI (型号VT510,意大利ESA公司制造),加电后不能出现正常用户界面。尝试把另一台梳毛机毛斗称重VT510的用户TXT界面程序模块代换后,正常。说明故障在用户TXT程序或TXT程序存储FLASH模块上。将正常运行的VT510重新复制到有故障的VT510中,成功恢复正常运行,说明FLASH模块没有损坏。
下面介绍用户TXT程序的下载、复制方法。
一、基础知识
1、VT510的程序分为3部分:
⑴、系统程序(FW),固化在VT510的CPU系统和ROM中,功能为VT510上电自检、系统报警,以及系统设备如LED显示器、键盘等的驱动管理,是VT510的“裸机标配”,用户不可编辑、修改、删除、加载;
⑵、设备驱动程序(FW Drivers),写入系统的FLASH中,一般由VT510的ESA公司提供并写入,也可以由用户根据需要用VT屏的开发软件VT_EDS软件重新加载,主要功能可能是通讯端口驱动等。
⑶、用户TXT程序,存储于机壳里面后部可插拔的FLASH存储模块中,主要是提供开机后的用户界面显示、数据采集、用户数据编辑等人机界面交互。一般由用户借助用VT屏的开发软件VT_EDS软件自行开发写入该模块。
本文主要介绍用户TXT程序的修复。
2、VT510HMI的调试软件
⑴、VT-EDS软件;
⑵、只能在Win98 或WinXP32位系统下运行;
二、VT_EDS软件的使用
1、将用户TXT程序读出备份在电脑(UPLOAD):
⑴、把能正常启动的用户TXT存储模块插入VT510;
⑵、用2头均为9针母头的标准RS232线缆连接电脑RS232串口和VT510的RS232串口;
⑶、VT510上电,并在电脑端运行C:\VT_EDS\VT500\VT500.EXE,出现“VT_EDS for VT510 Version1.325”窗口;
⑷、选“Connection with VT”,再选“Services”,出现“Transmission Parameters”(通讯参数设置)窗口;
⑸、设置正确的RS232参数,选OK;
⑹、再选“Upload Project”(VT510向电脑上传用户TXT程序),出现要存盘的路径、文件名选项,注意文件名改为需要的名字,后缀名为.DOW;
⑺、选OK,出现读取VT510用户TXT模块中数据的百分百比进度条,同时,VT510的LCD也出现“****---------”进度条;
⑻、直到完成。
2、已备份的用户TXT程序写入模块:
 ⑴—⑸同上,注意,此时操作对象应为故障VT510 。
⑹、再选“DOWNload Project” (电脑中的TXT用户程序文件下载到VT510 FLASH模块),出现前面已下载、存盘的用户TXT文件的路径、文件名选项,后缀名为.DOW;
⑺、选OK,出现写入VT510用户TXT模块中数据的百分百比进度条,同时,VT510的LCD也出现“****---------”进度条;
⑻、直到完成。

正常用户TXT程序启动时的界面:

故障TXT用户程序,启动界面:

VT510背面TXT用户FLASH存储模块:

用户TXT存储模块:

用户TXT存储模块:

取掉用户TXT模块后,启动界面:

用户TXT程序复制后,正常启动:

DIY一个备用用户TXT程序FLASH模块:

制作用户存储模块电路图:

制作用户存储模块:

制作用户存储模块:

插入写好用户TXT重新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