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17):
过去维修的记载,闲来无事,翻出来参考吧!

一、故障现象:
   上电,LCD显示“固化程序丢失”。
二、检查:
1、查用户TXT存储模块已插入;
2、把用户TXT存储模块取下,插入其它正常运行的VT510中,正常,说明用户TXT程序正常;
3、系统能够上电自检并报错,说明系统固化程序中自检程序部分运行正常,CPU等外围电路正常;
4、至此,可以认定故障并非为用户TXT程序数据丢失,而是系统固化程序中的某一部分程序数据丢失(其实是VT510的25针接口驱动程序丢失)。
三、重新写入系统接口固化程序:
1、准备与电脑的通讯:用标准9针(2头均为母头)RS232电缆,连接VT510的9针RS232与电脑的9针RS232;按住VT510的Enter键同时上电,VT510的LCD出现“BOOT SEQUENCE FORCED”(强制中断启动)提示,做好数据写入准备;
2、准备专用调试软件:VT510的调试软件为VT_EDS,注意这是一个DOS程序,只能在DOS、Win95、Win98及部分32位WinXP下安装运行:
⑴、在WinXP下载VT_EDS并解压后,生成一个Vt-eds official setup文件夹,进入该文件夹,打开VTEDS248文件夹,运行SETUP程序,选择安装在C:盘,系统自动安装在C盘根目录下。
⑵、在C:盘根目录下,进入C:\VT_EDS\VT500\,运行VT500.EXE,出现“VT_EDS for VT510 Version 1.325”界面;
3、选“Connection with VT”,弹出的下拉菜单中,选“Service”项,弹出“Transmission Paramiters”窗口;
4、设置准确的通讯参数,OK;
5、弹出“VT500 Vers.01.01.A-INTEL 28F002 BX-B 224K”窗口;
6、选“TX FW/Driver”项,出现“TX FW/Driver”窗口;
7、选“FW/PLC Driver”(VT510的25针口连接的是AB公司的PLC),出现“Warning”窗口,选OK;
8、出现“Warning”窗口,选OK;
9、出现“TYPE OF PLC”窗口,选“ALLEN BRADEY”(与VT510连接的是AB公司PLC);
10、出现“TYPE OF NETWORK”,选“ALLEN BRADEY 485-NETWORK”(与PLC的连接形式为RS485);
11、出现“VT500 Vers.01.01.A-TX FW/Driver”窗口,显示百分比进度条;
12、同时,VT510屏LCD显示“***----------”星号进度条,直到100%及全部星号,表明完成FW/driver的加载。
13、按照系统提示,退出安装,VT510自动重启,出现正常的启动界面,完成安装。

上位机AB公司PLC(后面设置参数时要用到):

PLC以RJ45 与VT510DB25用RS485通讯(RS232空着):

背面通讯DB25-COM1:

DB25可编程以RS485与PLC通讯:

VT510与PLC为DB25接口用RS485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