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18):
现场有一台在线运行的欧姆龙PLC CPM2AH(没有扩展任何模块),现在想扩展通讯口连接上位机,机器本机RS232C口已经占用,这台机器还能扩展通讯口吗?
现在想法:最好扩展以太网口通讯,次之RS485通讯口也行,如果能扩展通讯口,那么扩展后直接连接上位机就能通讯还是要在源程序里面组态扩展的通讯口模块?
上官网看了,图片这台机器左侧盖板下应该还有一个通讯口,官方有CPM1A-CIF12(RS485适配器)可用。现在就想知道如果使用这个模块连接PC,是不是还是要想办法打开PLC源程序做一些通讯设置工作?(设备原厂家找不到了,现在接手改造项目,不想动原来的东西,如果能直接连接就会省事很多)
或者高手想一些其他的好办法(诸如扩展以太网口直联等等)
先谢!

网友A:
这个你找大连德嘉,应该有方案。

网友B:
数据不多的情况,可以考虑用现在链接的触摸屏转发;

要么换PLC,看就20来个开关量,PLC也老了,当作维修更换;

PS:即使加密,程序也可以很容易的搞出来;

网友C:
有程序就换一个CPU呗,换了怎么搞都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官网看这个型号替换的型号都退市了。基本是CPM2A-CP1E-CP2E这么个顺序。我从早上10:00开始在官网页面呼叫人工服务。吃过午饭回来后看到了人家一句话:退市了,推荐使用CP2E。这就是一个大品牌的官方服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官网看这个型号替换的型号都退市了。基本是CPM2A-CP1E-CP2E这么个顺序。我从早上10:00开始在官网页面呼叫人工服务。吃过午饭回来后看到了人家一句话:退市了,推荐使用CP2E。这就是一个大品牌的官方服务!

人家说的实话,你换个三线品牌,或许官网都不见了,更别说啥替换升级产品。

网友D:
找50岁以上的做歐同行,基本都能搞定,只是你要付钱

左边的楼官方称之外设口,把它转成232or422都可以,只是找到的东西都是二手的

走网络就算了,这钱不划算

你要改造,恐怕还是要有程序,即便只是数据监控,没源程序咋提取数据?
除非你只监测IO

网友E:
前面的编程口也可以用
连接电脑 或者触摸屏之类的都可以
当然 后面的232口一转二也可以

网友F:
第三方的通讯接口可以试试。

网友G:
左侧编程口可以加个模块转换成RS232或RS422/485;不过这个方案还是把PLC换了更合算;

楼主:
回复 网友G:
目前倾向于这个方案。

网友H:
换了更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