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 700 IE V4使用求帮助

楼主(2025-03-18):
最近搞一个项目,用的西门子smart 200的PLC与西门子smart 700 IE V4触摸屏,好多年没有用西门子的产品了,PLC前几年用过一次,PLC使用问题不大,但是已经好多年没有用过西门子触摸屏了,看了一下手册一脸懵逼,这次触摸屏要与好几个仪表通信,还要写VB,看触摸屏软件的帮助,里面讲的很简单,看的不清不楚的,尤其那个变量表,我只能创建一个变量表吗?那个采样周期设多少合适呀?我PLC要写数据给仪表,我用什么方法便捷一点?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触摸屏方面的手册呀!能否分享一个案列

网友A:
参考一下呗

网友B:
这个modbus功能估计比一般国产屏弱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我想把PLC数据发给通讯的仪表,用什么办法,只能写VB吗?

网友C:
为什么不是PLC和仪表通讯?

网友A:
回复 楼主:
good luck

网友D:
还没这样玩过呢。一直习惯仪表和PLC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习惯PLC与仪表通讯,客户自己开发了单片机控制板,所以他们习惯用触摸屏与仪表通讯,这次甲方指令了西门子的PLC与触摸屏,所以没有办法,才用了西门子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指点!以前在学校学的西门子方面的知识,全还给老师了,十分惭愧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我触摸屏要与7个仪表通信,这个数据传送指令,差不多要写120多行,这样会不会严重影响通信速度呀?到时候触摸屏会不会非常卡呀??

网友A:
回复 楼主:
数据量不大,应该还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数据传输多了,影响触摸屏与温控器通讯!多了温控器数据一闪一闪的,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设置不对,还是触摸屏功能限制!

网友B:
3个4个的估计还可以 多了速度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