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报警

楼主(2025-03-19):
三菱FX2NPLCCPU报警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看我手里拿了几块钱?

网友B:
有报警内容吗。

网友C:
你在看看是不是电池灯BAT灯亮不亮。个人怀疑电池没电,程序掉了。

网友D:
1程序丢失
 2cpu坏了
连接不上电脑 这两种最常见。

网友E:
楼主,这边建议上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边建议上图
1楼就是这个意思,你知道我手里拿几块钱?全靠猜,瞎子摸象开启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看我手里拿了几块钱?
最多188.88

网友H:
参数设置错误也会导致报警

网友I:
PLC报警是因为检测到问题了。

网友J:
plc报警?那是因为他想报警了

网友K:
报警也是有现象的,你要说清楚

网友L:
这个是大师提的问题。

网友M:
这个大师提的问题是想让我们猜猜看

网友N:
这个问题太复杂。。说来话长。。真的。。。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