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19):
西门子1200PLC和MES通讯延迟高,MES和PLC是S7通讯,GET和PUT程序写在MES服务器里,MES直接访问PLC的DB块

楼主:
西门子程序给DB块赋值后,MES要10几秒才给回复,我把PLC程序删除只留组态,在DB里直接手动写值,MES反应不到一秒

楼主:
把程序下载进1200PLC再试,又变成十几秒了,PLC扫描周期也在90到100毫秒左右,是PLC扫描周期太长的原因吗

网友A:
用的网关还是什么
plc数据通过mqtt到mes的
10几秒太慢了
网络延迟2秒都算很长的了。

网友B:
PLC扫描周期是多少?

网友C:
一般这种mes的用opc比较合适. 这也是西门家部署加上opc ua的原因, 用于智能工业.
mes本来不应该擅长S7. 可以认为, PLC的网络连接需要时间, 而网络传输发生在哪个节拍, 比如是输入还是异步的随时?
有一个诊断的办法, 你在mes机或者交换机加一台电脑, 用wireshark去检测网络帧包, 会发现问题.

网友D:
感觉跟plc扫描周期没大关系,还是问题出在通讯上的可能多些。

楼主(2025-11-14):
问题解决很久了没回贴,这个不是PLC的问题,是MES的问题,MES把问题解决后就没那么高的延迟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MES里面线程没做好,处理任务多,实时性差,跟PLC没关系

网友F:
用网关很快的,附件中测试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