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20):
由于西门子200SMART PLC标准型都自带以太网口,但是这个网口基本用处很少,比如连接触摸屏,编程、在线调试、上下载程序等,它的功能极少,那么我们研发的一款S7-200/200SMART PLC 的PPI(RS485)口转换成网口,型号:迷你型ETH-PPI,支持连接多种上位机软件或者触摸屏等,功能非常强大!

其功能如下:
1、对于S7-200或者经济型S7-200 SMART(没有网口,只有PPI口)可将其PPI口转成以太网进行编程(可替代编程电缆)。
2、本转换器内置S7-200TCP和S7-300TCP两种协议。
3、连接组态王、力控、KEPWare等上位监控软件时,既可以选用S7-200TCP驱动,也可选用S7-300TCP驱动,很灵活。
4、可以用网线直连WinCC,省去PC ACCESS,稳定性高,突破WinCC连接8台PLC数量的限制,使用TCP/IP驱动,最多可以达到64个。
5、对于有网口的S7-200SMART,通过迷你型ETH-PPI以太网转换器这种方式可以实现双路冗余,每一路都可以连接触摸屏或者上位机。
6、支持连接西门子KTP系列触摸屏。
7、支持连接InTouch上位机软件。
8、连接上位机及触摸屏的总数可达到4台。

楼主:
迷你型ETH-PPI连接KTP触摸屏设置如下:
1.打开博途软件,创建组态HMI画面项目,添加设备为KTP700 Basic PN,打开项目视图。
2.点击“连接”,选择连接参数,通讯驱动程序选择“SIMATIC S7-200”,HMI设备IP地址如192.168.1.20,PLC设备(S7-200SMART)IP地址为该转换器IP地址:192.168.1.10,保存参数设置,即可进行画面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