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20):
脉冲型驱动接收不到脉冲,电机不动

参考现象:
驱动器接收不到脉冲,轴没有动。

排查思路:
1.检查驱动器的脉冲输入模式是否打开,如松下的Pr0.07是否为脉冲方向。
2.脉冲轴的ATYPE是否设置正确(是否是1,4,7),除这之外使能的话还要打开对应的OP口才能使能对应的轴,对应的轴使能OP口编号要看对应的控制器硬件手册。
3.通过“?AXISSTATUS(轴号)”指令去查看轴的状态消息(0h表示轴状态正常),轴是否有报错,并通过“?ATYPE(轴号) ”查看轴类型是什么,轴类型是否对应得上。(注:ATYPE轴类型为0是虚拟轴,虚拟轴是接收不了脉冲的。)
4.如果轴有编码器反馈,可以看MPOS有没有变化,如果是速度变化量小,有可能是速度设的太慢了,可以通过SPEED指令去将轴速度调大一点,再手动控制看看轴是否有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