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21):
上电电机运行,一分钟后停止,过30分钟后又自动运行,如此自动循环运行,请教大神们怎么设计电路图

网友A:
用双时间循环时间继电器不行吗?

网友B:
肯定可以的。看楼主能用就行。

网友C:
感谢马云,实物接线图都画好了

网友D:
你如果用2个普通的时间继电器,理论上可行,但由于触点动作的时间差,往往回误动作,可以用双定时循环时间继电器。

网友C:
来个普通的,理论上是可以的,实际上不知会不会抢触头

网友E:
用双时间继电器最方便了,零线少,接线少,故障率更低

网友F:
用两个计时器也可以,双计时的都行。

网友G:
用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H:
闪烁电路  两个时间继电器的比较常见。

网友I:
一般用两个定时器就可以了。

网友J:
一体式的双延时靠谱点,两个分体式的有时间差

网友K:
这个循环定时器太多了,并且开机和停止时间随意可调。

网友L:
定时器+接触器,

网友M:
还是最喜欢上面TB给的方案,真的是现在比某度还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