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21):
公司有好几台1200的设备在上传程序时会出现 提示 “由于不满足条件将不执行下载” “无法从该设备上传一个或多个对象”。不知是什么问题,想请教该如何解决?问题是手上没有源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司有好几台1200的设备在上传程序时会出现 提示 “由于不满足条件将不执行下载” “无法从该设备上传一个或多个对象”。不知是什么问题,想请教该如何解决?问题是手上没有源程序。

1、你可以点击一下程序块前面三角,看看具体的提示。
2、有些功能块或者组件依赖于具体的TIA版本,你可以尝试一下建立一个未指定的CPU项目来上载。
具体步骤你可以参照: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41885693/in-step-7-(tia-portal)-how-do-you-load-the-program-blocks-with-the-plc-tags-and-plc-data-types-from-the-cpu-into-the-programming-device-?dti=0&lc=en-WW

网友B:
是不是版本不一样,我们公司就几个不同的版本。

网友C:
版本相同了 能不能100%上传估计也不好确定。

网友D:
版本没对应上吧。

网友E:
版本不一样 update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