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电站高压异常问题

楼主(2025-03-21):
变电站电压异常,实际没有接地,将小电流选线装置注入控制停止还不行。只有注入控制又重启后电压恢复正常,请教什么原因引起及查找处理方向。

网友A:
你的I母A相接地了。。相电压都变线电压了。你说实际没接地,那是怎么确定的实际没有接地呢。查一下吧。。。

楼主:
近期这种现象反复出现,每次只要将图二的小电流选线装置重启后,后台显示的接地状态就消失了,请见图三

网友A:
那就检查PT二次看看

网友B:
单相接地不是断线,如果PT有开口电压保护,应该有显示对应电压,6KV接触的少,10KV单相接地PT开口电压一般为100V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开口不能有电压的,超过30V保护就该动作了。。。

网友C:
高压不懂,接地为啥会导致压降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口不能有电压的,超过30V保护就该动作了。。。
我意思就是有开口电压保护就有电压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