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亮红灯Err问题

楼主(2025-03-21):
三菱Fx3U-128MR主机单独没问题。一挂扩展模块就亮Err灯。PLC新的,扩展模块也是换了几个都是这个情况。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你这左右加起来有好几个模块,有没有找出具体是哪块?
或者把内存清了,然后加一块进去测试一块

网友B:
右边一共几个模块?
加一个也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右边有数字量模块Y16R一个,X16四个。ENET一个,8AD一个。把这些全都拔下来不挂。加一个新的16Y或者16X也会报错。然后左边有个485BD板一个485ADP。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右边有数字量模块Y16R一个,X16四个。ENET一个,8AD一个。把这些全都拔下来不挂。加一个新的16Y或者16X也会报错。然后左边有个485BD板一个485ADP。
有没有把内存清空试。如果这样试还报错,那应该是PLC的问题了

网友C:
PLC太老了。

网友D:
是不是要重新组态才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新买的PLC

楼主:
回复 网友D:
3U的怎么组态啊?

网友E:
程序是不是下进去,不是这台机器的啊?

网友F:
PLC内存清空后插上一个模块看下会不会报警;

网友G:
可以尝试一下清空里面的程序再挂上去试一下
3U这个状况没遇到过

网友H: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重新下载一次程序后解决问题了,但原因没有找到

网友B:
现在找到原因了?

网友I:
1200,6108是故障代码?
- 扩展模块问题:如果PLC连接了扩展模块,扩展模块故障、未安装到位或与主机通信不良,可能影响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进而引发错误代码1200。

三菱FX3U系列PLC错误代码6108表示“参数设定错误(扩展文件寄存器容量设定错误)”。

可能原因

- 扩展文件寄存器容量设置不当:在进行相关参数设置时,对扩展文件寄存器容量的设定超出了PLC允许的范围,或者设置的值与实际硬件配置不匹配。

- 参数写入错误:在写入参数过程中,可能由于电源波动、通信干扰等原因,导致参数写入不完整或错误,从而引发该错误。

- 软件版本不兼容:使用的编程软件版本过低或过高,与PLC的固件版本不兼容,可能导致在参数设置和下载过程中出现错误。

解决方法

- 检查参数设置:仔细确认扩展文件寄存器容量的设定值,确保其在PLC支持的范围内,并与实际硬件配置相符。

- 重新写入参数:在稳定的电源环境下,重新进行参数写入操作,确保写入过程中没有干扰。

- 更新软件版本:将编程软件和PLC的固件版本更新到兼容的版本,以保证参数设置和下载的正确性。

网友J:
引用 网友C:
PLC太老了。
这句话太熟悉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J:
3U都说老?现在还有大把FX2N在服役
西门家的S5,FX1S只好算是骨灰了

网友K:
把这些模块换个PLC挂一下试试看,有没有可能买到假货或者本身质量有问题的,

网友B:
个别地方还有三菱的F1 PLC呢

楼主:
搞了几天,问题初步得到解决。换了一个485BD板。PLC清除内存,重新下载程序,OK   但是呢不能断电。断电后再上电ERR灯亮报错。需重新来过,清除内存重新下载程序,远程RUN,勉强能用起来。

网友L:
现在买的好多仿的